楼主(2019-09-12):
主轴旋转,通过键带动零件1旋转轴套转; 零件1和零件2之间螺栓链接,零件2旋转;6和7为深沟球轴承;4和5分别为轴承压盖; 8为轴承隔套,9和10 为卡簧。 主轴直径100.
问题:
A.零件3大盘转还是不转? 原因?
B.零件2旋转盘的重量靠零件1旋转套支撑,那么零件1旋转套的重量靠谁支撑呢?
C.零件3大盘的重量谁支撑,如何传递?
D.轴的直径80,零件3的重量有几十公斤的,选深沟球轴承? 这么大的轴向力还能用深沟球轴承??
E .轴承用的是6022,内径110,外经170,图中已经有了零件4和5上下轴承端盖限位,还有必要再用零件9和10卡簧限位? 这么大的轴承用卡簧可以??

网友A:
这个设计纯粹是垃圾人员设计:大转盘质量肯定很大,图示根本没有推力轴承承受压力,靠普通深沟球轴承承受这么大负载,这种垃圾可以下岗了

网友B:
开局一张图
没看到完整图只能猜测
A 零件3转不转,为谁?你给的图,
 其是自由的,最终会转

B 又是个无有头问题,出完整图就有答案,目前真说空气

C 问A

D 确定零件3是可转动的?那就是轴承选错了。问句“主轴直径100”哪里变的径?

E 如果零件3另有支撑,使用卡圈,端盖无异议。

网友B:
开局一张图
没看到完整图只能猜测
A 零件3转不转,为谁?你给的图,
 其是自由的,最终会转

B 又是个无有头问题,出完整图就有答案,目前真说空气

C 问A

D 确定零件3是可转动的?那就是轴承选错了。问句“主轴直径100”哪里变的径?

E 如果零件3另有支撑,使用卡圈,端盖无异议。

你能给出全图再提问吗

网友C:
如果你的转盘外径比较大,外圆边缘的地方肯定会有支撑轴承机构,不然就算你的中间轴和轴承机构加工再精密,运转起来跳动会超出允许范围,机械图要看全局设计,部分设计是看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