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12):
求大家推荐一款万用表
测量电流信号时,可以精确到0.001mA
测量电压信号时,可以精确到0.001V
价格在400以下
能否找到?

网友A:
怕只有一个牌子了吧.

我没这要求,用的是他们烧坏的,自己修好的垃圾表,没有AUTO档位,反应快.估计就30块钱

网友B:
福禄克的369
价格有点高

网友C:
要是全量程达到这个精度,价格比较高
一般万用表都有mV档、μA档,这两个档量程有限,几百块的FLUKE可以满足要求

网友D:
1个毫伏不是问题,问题是零点零零几的毫安有点难

网友E:
精确到0.001mA,你测量信号最大是多少,20mA?

网友F:
你是做高精度设备研发还是维修?
居然需要这么高精度??
如果你是打工一簇~你的薪水起码月薪5W?
自己做老板的话就无法估量收入了

网友G:
表中贵族,福禄克的客服很容易找到的啊,咨询他们就行。

网友H:
预算上面后面再加一个0差不多

网友I:
几百块钱的表,要这个精度,估计得自己做才行

网友J:
引用 网友F:
你是做高精度设备研发还是维修?
居然需要这么高精度??
如果你是打工一簇~你的薪水起码月薪5W?
自己做老板的话就无法估量收入了
后面还有一句 400元以下

网友F:
回复 网友J:
老板,正常人使用到mV级别很正常,用到0.1mA也很正常!
但是你居然要达到1μA(微安)这种高精度,所以我只能说你是在研发高精度设备或者测试仪表:那个这种都属于高精尖人才,自然就是高待遇!!@!

不过400元买到1μA(微安)这种高精度,就算有只能是国产吧,福禄克的我的15B达不到这种精度

网友K(2020-02-23):
要想得到这样的精度和稳定性,你的价格后面的加两个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