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旋转轴悬在空中

楼主(2019-09-12):
1.主轴旋转,球轴承内圈转,外圈不转;主轴及旋转平台重量几十公斤的重量,图示结构靠谁支撑?
靠零件轴垫圈吗?
轴垫圈压在轴承的内圈,传递到外圈,压在了轴承端盖上??
这个分析显然不靠谱,深沟球轴承肯定承受不了这么大的轴向力.  这种结构对吗? 感觉主轴选在空中,找不到支撑受力点!
2.图中封釉环的结构能封住油? 润滑油脂不会外泄?

网友A:
楼主觉得你的轴承座哪里不合理啊?图片中的密封是骨架封,图中所表示的轴承圈应该是个轴用挡圈,虽然不明白设计的初衷,但这个结构也算合理

网友B:
你看完整个图纸,这些问题就不是问题,除非真让网友说中---垃圾设计

网友C:
  回答楼主的问题:
  问题一:先不说这张图中的许多设计错误,单纯就这个图而言,如果这张图的方向就是真实的安装位置,那么轴向力的传递顺序就是轴用卡簧——油封——轴承——下端盖。
  问题二:油封起不到密封作用。
  这张图可能是在校学生的作品,有点工作经验的人是不会设计成这样的,下面我说说这张图的几个设计错误:
  一、大的轴向力仅用轴用卡簧来承担是不合理的,可设计为小圆螺母加止动片的结构。
  二、轴用卡簧不能压在油封上,只能压在轴承内圈上。
  三、上油封的安装位置不对,不能起到密封作用,上没油封应该装在上端盖的上端面,外圈紧密安装在上端盖,内圈来密封轴。
  四、下油封的安装方式也不对,也起不到密封作用,轴承内圈不能压在油封上。它的外圈应该紧密地安装在下端盖的下端面,内圈应该与轴套贴合,用于密封轴套。
  五、上端盖上安装的孔用卡簧和隔套就是多余的,在这个部位设计一个小台阶即可。
  再说说轴承的选择:深沟球轴承也可以承受一定的轴向力,而且还有一种推力深沟球轴承,它可以承受的轴向力更大一些。如果主轴转速较高且承受的轴向力较大,那么就可以在深沟球轴承的下部再安装一个推力球轴承。

网友D:
这个图不完整,搞机械设计的不会设计成这个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