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13):
各位老师好;我有一台   三菱变频器E740-15KW  因捡修时把电关了  在次上电变频器黑屏  现在不知如何下手  请老师给于技术支持。先谢谢。

网友A:
检修前好的?
就关个电也不可能会导致损坏;

楼主:
检修前好的    在上电就不行了

网友B:
先测量一下,端子电压,以确认开关电源是否工作。看是主回路故障还是开关电源故障。

网友A:
R S T端子上电压先测下正常不;

网友C:
回复 网友A:
这种现象多了去了就本月10号磨床西门子五相步进驱动器坏了电工把我修的换上去  换时把电关了上电发现驱动器好了汇川变频器坏了  这种情况太多了…

网友D:
关电就会坏了?虽然E系列是差一点,但这个也不至于吧,怀疑板子本来就存在有接触不良的问题或者元器件变质,碰巧吧

楼主:
R S T端子上电压  测过正常

网友E:
回复 楼主:
开关电源废了嘛,修吧

网友B:
上电就黑屏有这么几种故障:充电电阻怀 整流或保险坏 开关电源坏。

网友C:
回复 网友D:
一台华数驱动器烧了数控带班师父打电话给说是厂家带一驱动器  关了电源装了驱动上电那康沃变频器嘭一声炸了  后来他们吵架了变频器是好的给你们搞坏了 ……

网友F:
   碰巧损坏的可能性也是有的,有可能是开关电源有故障了。3楼老师说得对,从端子上测量直流电源电压来判断。

网友E:
回复 网友F:
三菱,日立单独供电,母线有电没电不影响主板工作。。。。。

网友G:
这个半导体工厂、汽车工厂等等基本都是不断电:因为断电再上电,搞不好会坏一大堆东西——我就遇到到AB的D-Net总线单元坏了好几次,当然上电是直接开启总开关(汽车厂的维修技术人员上电),没有按照首先开启PLC从站电源、主PLC电源、负载电源这个顺序上电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三菱,日立单独供电,母线有电没电不影响主板工作。。。。。
   我的意思是说控制端子上有直流24V电压,通过量这个电压来判断开关电源工作了没有。

网友H(2020-01-04):
是不是开关电源没起振?充电电阻启动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