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13):
cpu型号224cn 利用串口助手怎么向plc发送指令让M0.0点亮变常闭 十六进制怎么表达

网友A:
PLC地址为2的话:
68 20 20 68 02 00 6C 32 01 00 00 00 00 00 0E 00 00 04 01 12 0A 10 01 00 01 00 00 83 00 00 00 00 03 00 01 01 6A 16

网友B:
引用 楼主:
cpu型号224cn 利用串口助手怎么向plc发送指令让M0.0点亮变常闭 十六进制怎么表达

一、置位M0.0:
如果使用PPI协议的话、且PLC地址为2的情况下,可参考如下步骤:
串口调试助手发送:10 02 00 49 4B 16
西门子CPU224返回:10 00 02 00 02 16
串口调试助手发送:68 20 20 68 02 00 7C 32 01 00 00 00 00 00 0E 00 05 05 01 12 0A 10 01 00 01 00 00 83 00 00 00 00 03 00 01 01 80 16
西门子CPU224返回:E5
串口调试助手发送:10 02 00 5C 5E 16
西门子CPU224返回:68 12 12 68 00 02 08 32 03 00 00 00 00 00 02 00 01 00 00 05 01 FF 47 16(正确响应)
西门子CPU224返回:68 0F 0F 68 00 02 08 32 02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85 00 C3 16(错误响应)

二、复位M0.0:
如果使用PPI协议的话、且PLC地址为2的情况下,可参考如下步骤:
串口调试助手发送:10 02 00 49 4B 16
西门子CPU224返回:10 00 02 00 02 16
串口调试助手发送:68 20 20 68 02 00 7C 32 01 00 00 00 00 00 0E 00 05 05 01 12 0A 10 01 00 01 00 00 83 00 00 00 00 03 00 01 00 7F 16
西门子CPU224返回:E5
串口调试助手发送:10 02 00 5C 5E 16
西门子CPU224返回:68 12 12 68 00 02 08 32 03 00 00 00 00 00 02 00 01 00 00 05 01 FF 47 16(正确响应)
西门子CPU224返回:68 0F 0F 68 00 02 08 32 02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85 00 C3 16(错误响应)

网友B:
引用 楼主:
cpu型号224cn 利用串口助手怎么向plc发送指令让M0.0点亮变常闭 十六进制怎么表达
如果是Modbus RTU协议的话,PLC中需要编写一段程序使得PLC做Modbus RTU Slave,然后借助V区亦可对M区进行读、写操作
如下,调用Modbus指令库使得PLC做Modbus RTU从站
那么只需要对VW0进行写1和写0操作即可对M0.0进行置位和复位操作
VW0对应Modbus中寄存器编号为4x00001、实际地址为16#0000
那么对VW0写1、且使用06功能码的命令为:01 06 00 00 00 01 48 0A
那么对VW0写0、且使用06功能码的命令为:01 06 00 00 00 00 89 CA
当然也可以使用16功能码对VW0进行写1、写0操作!

网友B:
引用 楼主:
cpu型号224cn 利用串口助手怎么向plc发送指令让M0.0点亮变常闭 十六进制怎么表达
也可以自由口协议实现,PLC中事先也需要编写一段程序:
PLC主程序如下所示:
PLC中断程序如下所示:

程序为单工接收,接收4个字节,其中:
第1个字节为报头,ASCII码为02,对应字符为STX;
第4个字节为报尾,ASCII码为03,对应字符为ETX;
第2、3字节为具体数据,ASCII码格式,换算为16进制后送入MB0
比如串口调试助手发送02 30 30 03即可复位M0.0
比如串口调试助手发送02 30 31 03即可置位M0.0

网友C(2020-11-02):
回复 网友B:
关版,第一次接触西门子
这个23-EVNT,23是怎么算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关版,第一次接触西门子
这个23-EVNT,23是怎么算的?
中断事件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