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13):
汽车上的电流传感器是霍尔变送方式还是交流激磁间接测量直流原理??
我看到汽车的蓄电池电线出口位置有一个外形不小的变送器(穿心式)

网友A:
电池是直流的,o交流能测量出来吗?

网友B:
霍尔传感器吧?过去霍尔传感器价格比较贵,现在大量的普及应用,所以,白菜价了吧?如果是霍尔电流传感器,最大的优点是响应及时,线性度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是直流的,o交流能测量出来吗?

这个还真有这种测量方法的——在测量回路注入测量用的交流电,利用被测直流电对交流电的影响间接测量被测直流电的电流值

网友C:
   霍尔电流传感器是可以测量直流电流的,有些钳形万用表可以测量直流电流,它就是应用的霍尔电流传感器,它打破了过去人们认为钳形万用表只能测量交流电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