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14):
大家好,现在遇到一台西门子m440-5.5kw,通电报警A0503,变频器上显示直流母线电压只有280V,正常应该是530V,M440-5.5KW的检测母线电压是哪里检测的?

网友A:
2.2KW变频器开关电源附近有一个LM358。5.5KW变频器找电路图看看,周围电路查查。

网友B:
测量直流母线实际电压与显示的电压是否一致?如果实际电压正确,显示的不正确,那是检测环节问题,如果实际电压与检测电压一致,那是外部电压问题?电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