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重模块

楼主(2019-09-14):
(无正文)

楼主:
这个模块怎么跟三菱通信

网友A:
如果是使用的FX3U,就给它配上一个FX3U-CNV-BD、一个FX3U-485ADP-MB,和个这个称重模块使用modbus-rtu通讯

网友B:
最好是选支持MODBUS的plc,建议用5U

网友C:
5U的通讯很强大了.同意建议楼上的,考虑一下5u的产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