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14):
遇到一个昆仑通态触摸屏显示字符的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
三菱PLC.寄存器D里面的数值是十进制K45,转换成16进制是H2D,查询ASCII码表,对应的是字符-
三菱PLC.寄存器D里面的数值是十进制K42,转换成16进制是H2B,查询ASCII码表,对应的是字符+
现在我触摸屏同样对应这个D,但是这个D存放要么就是K45,要么就是K42,我现在只要触摸屏显示ASCII码的符号-,触摸屏该怎么编辑呢!

楼主:
是不是选择字符串输出啊

网友A:
我个人认为,你应该做个中间转换,把对应的数值变成字符变量,然后显示对应这个变量选择字符串显示。

楼主:
需要写个脚本吗,还是在PLC程序中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