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能这样用吗

楼主(2019-09-14):
这指令这么用,结果会是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指令这么用,结果会是什么

结果是常开的作用,主要是调试用,省得删除了以后万一要用。

网友B:
就是把这一路断开不用,常用在修改程序上,要是再启用,直接删除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C:
这个中文备注也太长了 ;
调试常用技巧

网友D:
what?有这种技巧?
常用的是串联一个always_Off的常开点,然后可以直接改成always_Off的常闭点,特别是在博途环境下,直接切换常开为常闭就OK。
又方便又让别人一看就明白该串联有没有起作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what?有这种技巧?
常用的是串联一个always_Off的常开点,然后可以直接改成always_Off的常闭点,特别是在博途环境下,直接切换常开为常闭就OK。
又方便又让别人一看就明白该串联有没有起作用。

老板,STEP7没有alwaysOff点,需要自行编程,编程方法就是贴出来的图。

网友D:
回复 网友E:
完全可以在整 个程序中建立两个变量,一个ALWAYS_OFF,一个ALWAYS_ON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完全可以在整 个程序中建立两个变量,一个ALWAYS_OFF,一个ALWAYS_ON
我倒觉得 这样更容易 让人理解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完全可以在整 个程序中建立两个变量,一个ALWAYS_OFF,一个ALWAYS_ON
我倒觉得 这样更容易 让人理解

一样前面要插一个触点,还要多写行程序,多浪费8个字节的内存,这不,这种写法上面老鸟一看就明白。

网友F:
看注释,先前有这步工艺要求,后来调试(中)屏蔽了
经常这样处理
用个off 没使用的接点,或直接删除 都可以

网友G:
不如在OB100中SET某个M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