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14):
请问哪位大神有士林ss2系列变频器图纸啊,能帮忙下万分感谢!

网友A:
什么图纸,电路图还是接线图

网友B:
接线图说明书上都有;估计是想维修用线路板的图;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路图,我有个坏变频器想原理图查下原件型号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电路原理图,我有个坏变频器想原理图查下原件型号

网友C:
回复 楼主:
那一般不可能,图纸都是维修自己根据pcb画的,器件型号不会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