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14):
伺服驱动器一段时间没用,今天拿过来用时上电显示f7439错误,这是什么原造成的,该怎么解决.

网友A:
驱动器和伺服电机不匹配。

楼主:
我以前用着可以的,只是最近才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B:
楼主是不是用V90正在和其他电气元件在通讯,然后楼主同是用V90调试软件链接V90。
如果数据这样建议,楼主单独链接调试V90

楼主:
目前已经吧网线拔了,只连接usb口还是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目前已经吧网线拔了,只连接usb口还是出现这个问题
1.断电重启了吗,拔掉网线后,断电重启一下。
2,在线升级固件

楼主:
升级固件后,现在已经不能连接调试软件了报7800故障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升级固件后,现在已经不能连接调试软件了报7800故障

楼主是报警这个7800吗

楼主:
是的,目前报3个故障F52985 F7810 F7800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目前报3个故障F52985 F7810 F7800

网友C:
是不是驱动器到电机的线哪里松开,检查一下,我之前出现F7800是电机和驱动器的对插头松了,不确定的话可以断电重新插拔后重启试试

网友D:
V90编码器电缆容易松动 我之前的项目电机在移动 反复动作导致一台电机编码器线缆脱线 后返厂修理一次。
在就是是否电机与伺服匹配数据丢失或配置错误。

楼主:
目前联系了西门子客服,他们给的建议是刷固件。我先刷一下看看行不行

网友E(2021-06-20):
回复 楼主:
您好,请问您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和您一模一样的问题。

楼主:
没有解决,是功率单元有问题,只能返厂维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