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在没明白这样接的目的

楼主(2019-09-15):
 这是阿城一家七天连锁旅店的热水器座,住过两个房间,都是这样。啥意思,没明白,难道是国人的智慧?

网友A:
线短不容易丢,拿回去你也没法用

网友B:
还是头一回见这个,这么短的电水壶

网友C:
记得线是盘在底座里面的,需要时盘一圈出来即可。说白了这个底座带收线功能,不过是全手动的。你把底座翻过来看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短不容易丢,拿回去你也没法用
这里的问题不只是短,还能揪着插座线烧水吗,

网友D:
    这是个别脑残者所为,与国人无关。

网友E:
是不是盘在下面没发开,如3楼所示

网友F:
这样有危险,首先那个是加热盘,在烧水的时候有温度,线容易老化,漏电

网友G:
就是你想要烧水只能在这里其他地方就不行,这个是便于管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就是你想要烧水只能在这里其他地方就不行,这个是便于管理。
有可能,安全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