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仪器怎么做RS232

楼主(2019-09-15):
仪器本身是RS422,我买了个无源转换器RS232转RS422,用的FX2N-232IF模块与仪器通信,根据通信协议,PLC该发什么数据给仪器,HEEA1是写进去的,也就是发送给仪器,但是无反应哦!我用串口调试,我该怎么发数据给仪器,最近都在搞无协议通信,头都大了

网友A:
这个很多方面都有影响,
1.通讯协议设定对不对,
2.线有没有接错,
3.串口软件有没有问题。
4.转换器是不是好的

楼主:
前三相已确认没问题,转换器是新买的,串口软件连接其他仪器正常,我现在想知道,我串口助手该怎么发数据给仪器

网友A:
就发EEA2试试,还试一下中间加空格

楼主:
试过,有三个数据返回,但是数据通过转成10进制与仪器显示不一样。我现在连接来FX2N-242IF模块,我该发什么数据给仪器。,求指教。

网友A:
FX2N-232IF模块的用法去这里下载通讯手册,里面有例子的,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70275
十六制与十进制换算可以用系统自带的计算器。

楼主:
手册我看了,FX通信篇,关键我现在这个仪器,我PLC该发什么给它,才能让他动起来,看一帧数据那里,起始位,8数据位,1停止位。

网友A:
如果你用串口调试软件发EEA2可以的话,那么相对于案例来说应该如下
MOV K4 D200
MOV HE D201
MOV HE D202
MOV HA D203
MOV H2 D204

楼主:
这个是发EEA2出去,接收回来的数据就是我仪器目前显示的数值,我想知道我EEA1这一帧数据怎么发,返回EEA2我先不管它,因为不要反馈,我需要的是设定。也是按照你发的这样写吗?那这一帧数据怎么传送!

楼主:
发送报头,接收报头,发送报尾,接收报尾,这些全是ASCII码,那我发送EEA1也是需要发送ASCII码才对吧,直接发E E A 1应该不行吧

网友A:
你把EEA2用串口调试软件发出去的内容与接收的内容截图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返回的是这样的内容

网友A:
返回的数据与实际仪表上显示的数据对的上吗?根据协议应该有4组数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吧串口这边的GND线拆了,数据不停返回,我都没有发EEA2

楼主:
8个一组返回,不停的返回。我吧仪器的数值调成0,返回的也不一致

网友A:
看协议是不会自动返回数据的,看看接线有没有错误

楼主:
可以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