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15):
   故障现象如图一所示,开机即急停报警,可以按故障复位恢复,搅拌电机按钮可以开启电机旋转,也能调整转速,但不能显示相关数值;按“加热功能”可以启动,背景色由红色变为绿色,不能调整档位(也可能是显示不出来),FX2N-4AD输入温度4-20MA电流模拟量,电源指示灯、24V指示灯正常,A/D指示灯常亮,FX2N-4DA输出搅拌4-20ma电流模拟量,电源指示灯、24V指示灯正常,A/D指示灯闪烁。
   同样的程序在其他设备上正常。
   现在没法判断故障范围,是硬件还是程序的原因。
   本人初学,很多地方不懂,一些用词不专业,敬请老师们谅解!

网友A:
把主机及扩展一个个的装到其它正常的那个上面替换试一下;

网友B:
补个图上来看下  不排除硬件故障。

网友C:
看来像是硬件有问题了

网友D:
如果DA模块数据、AD模块数据同时出问题,一般来说首先检测模块的RUN指示灯,如果模块RUN指示灯正常的话,基本是程序问题(包含原编程人员特意留下BUG——过来维护就可以收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