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15):
偶的一个丰炜的VBO 系列的小PLC请问一下用什么线缆传输程式。看上去带一个USB接口,直接用USB是否可以。

网友A:
只是把232的接口做成USB接口的样子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啦,差点直接拿USB试了

网友C:
RS232接口,只是形状做成USB的样子;

楼主:
回复 网友C:
版主知道接口定义吗?

网友C:
直接买现成的电缆就好了,VB/VH系列的下载线价格不高的;

网友B:
如果你的电脑有串口或者有USB转串口的线,那么就做一条图中的线好了

网友D:
自己可以焊接。不复杂。  232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