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15):
求教:
1.IAI X-SEL控制器如何标定电缸原位;
2. IAI X-SEL控制器与基恩士KV-1000之间通讯怎么设置,通讯模块为Kv-L20R?

网友A(2019-10-17):
基恩士没用过,IAI电缸是撞击式回原,就是你数个一个IO信号它自己回原,完成有个信号给出,其他和伺服步进一样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