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压供水水泵问题

楼主(2019-09-15):
昨天在调试2台恒压供水的水泵时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一台工频工作一台变频工作时,发现变频工作的水泵的进水口温度很高,不知各位有没有碰到过。

网友A:
建议楼主检查一下,水的温度是否高

网友B:
这个好像真不是水温的问题,我遇到过,也就高几度,忙着收钱走人就没管。。。。。。。。。。。。。。你哪个是哪种水泵?!

网友C:
是不是泵发热造成的,或者是水没出去在泵里面循环造成的

网友D:
可能与谐波有关,变频工作时,产生大量谐波,尤其是井深超过50米 甚至100米以上,谐波更严重,使电机发热,潜水泵出水热就是必然了。只个问题不必计较,是正常现象。

楼主:
是不是工频泵压力高,变频泵转速慢压力低,水在水泵里涡流产生的温度。

网友E:
  我没有在现场试过,我猜测有可能是外管路几乎不消耗水量,水几乎不流动,或流动很小,变频器长期在20-30HZ运行,水泵叶轮带动水在泵体里面长期循环,从而引起水泵发热。

网友F:
楼主说的是进的水温度高还是泵的进水口那个部位感觉温度高?

网友G:
把工频停了,再看是不是温度下来了

工频--变频,调换一下,再观察二个水泵的温度,可能能解决

网友H:
变频泵运行频率是多少?水流量很小?
正常的和进水温度不会有多少差异!

网友I:
工频转速高于变频转速变频泵几乎没出水,低频长期运转正常的很,变频设定低于某个低频就停机不就完事了。

网友J:
回复 网友F:
楼主应该说的是后者。

网友G:
你认为左边泵变频合适,还是右边变频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