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15):
感谢各位师傅的赐教。看到你们的回复。我学到了不少知识,因为这几天没有在家。所以没有回复。请谅解。变频器没有找到问题拿走了。,我想问一下这种故障是不是应该先查母线电压。如果母线电压正常,再查24V电路。在查电压检测电路。最后查CPU电路

网友A:
这种情况第一反应就是看参数里面显示电压是不是偏低,不是再看24V,还不是就看是不是没有满足软件的准备条件(比如有些三菱一些型号,直接通过R S直流供电,没有触发通过三相输入检测,它就不吸合主回路继电器)

网友B:
先检查母线电压,看是否欠压或电压低,如果正常,看接触器或继电器辅助触点检测是否正常 辅助触点接触是否良好,24V反馈电路是否异常,接触器线圈是否有电,若没得电,检查其供电回路,顺藤摸瓜向前检查,方便的话,可利用示波器,看是否短路 断路 器件损坏的情况,如果CPU有信号发出,信号到了哪里。检查CPU复位电路是否正常,是否有复位脉冲发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