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奇怪问题

楼主(2019-09-15):
前几天帮朋友新买块维纶屏,在下载程序的时候一直提示加载字体错误切屏直接卡死在开机显示字母状态,后来换了根短的USB线正常了,关键是我那根长的线在别的维纶屏正常的。后来上网查了下维纶屏这种现象还蛮多的。屏是MT6100I,我以前经常用都没发现这个问题,这也是第一次

网友A:
短的可以,只能说明你那条线质量不好;

网友B:
我的线3米的新屏旧屏都没问题,怀疑你的线有点问题,或者是接头的问题

楼主:
也许是线的问题,不过不好用的那根线长3米,在fx3sa上正常使用

网友C:
表面分析也是产品参差不齐的原因

网友D:
很常见的问题
我出现场起码三根USB线,二根USB-232,二根232+1根活头232,232-422(485),AC220-DC24

网友E:
我是8年前的MT6100I屏和线,印象中8年前使用没有这样的问题,现在使用几乎不能成功,现象与你描述的一样。
见我发的帖子: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66681

网友F:
换条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