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位高手老师帮看看ACS510-37KW驱动元件是什么?

楼主(2019-09-15):
我是新手上路,请各位老师,各路大侠出手相助,ABB,ACS510-37KW,驱动板,这两个元件,上面的字找不到原件,请问这两个元件真实型号是什么?

网友A:
垃圾堆翻了张SINT4430C 丝印DAB,似乎应该是DMN5L06WK

网友B:
楼上说的应该对的丝印DAB型号dmn5l06k(驱动光耦右边是DAB,左边应该是丝印KL4型号bat54s)

楼主:
感谢大侠指教。上面的元件字母,3脚分别是ss8 il448 二脚分别是 RG85 LRC T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