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16):
新型远程通讯产品,它的要求非常低,只要 PLC 侧和上位机(监控侧)能够上网就可以实现实时监控、上传下载程序、远程调试;可以用 WinCC、组态王、力控、KepwareOPC等监控软件或OPC软件直接与远端的西门子PLC通讯,也可用Step7、TIA Portal、STEP7 MicroWIN、STEP7 MicroWIN SMART编程软件对远端 PLC 进行编程下载,上传程序、在线调试监控变量。

      该产品的安装和使用是非常简单的,无需提前过多学习!!!

      它主要应用在供热管网监控、电力网监控、油田采油设备监控、大范围 PLC 节点的集中监控;以及远程编程、调试、上传、下载程序;工程定期远程维护及工程设备的远程启停控制等。

      该产品是一对来配合使用,上位机侧(PC 电脑,内装编程软件或 WinCC、组态王、力控等监控软件)安装的的是“云.RCD 远程接入设备”;另一侧(PLC 设备侧)安装的是“云.远程适配器”;如下连接示意图:

如果现场侧或上位机侧没有网络的话,可以选用无线4G路由器,能够做到将两侧模块同时上网,这样中间通过云服务器的中转,犹如在局域网里一样,就可实现远程通讯监控了。

网友A:
请问下 要远程监控或调试需要现场配合连接否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需要,现场端的模块只要你设置好放在那就行

网友A:
回复 楼主:
那实在是方便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嗯,确实是很方便的,有项目可以试一下啊

网友A:
回复 楼主:
嗯 这是一个趋势 肯定会用到 希望有机会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