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16):
我想用400W的B2驱动器与三菱Fx3U通讯,然后再通过触摸屏来改变驱动器的扭力值,求各位大师帮忙讲解一下该怎么设置驱动器参数和怎么写PLC程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用400W的B2驱动器与三菱Fx3U通讯,然后再通过触摸屏来改变驱动器的扭力值,求各位大师帮忙讲解一下该怎么设置驱动器参数和怎么写PLC程序!
是台达B2吗?
PLC硬件配置是什么?
有扩展FX3U-485ADP-MB的话,使用ADPRW指令和从站进行通信;
有扩展FX3U-485-BD的话,使用RS指令和从站进行通信。
通信协议可为Modbus RTU吧

楼主:
伺服参数怎么设置,还有PLC程序怎么写啊,求教

网友B:
应该是台达的B2吧,这驱动器支持MODBUS,尽量PLC也选支持MODBUS的,如果一定要用FX3U那就最好配FX3U-485ADP-MB这个模块,这个模块支持MODBUS协议的。
如果只是在触摸屏上来改变驱动器的扭力值的话,也还有一个办法,触摸屏用两个通讯口,一个与PLC通讯,一个与驱动器通讯,扭力值直接由触摸屏输入就不用经过PLC了。这个方法我是用过的,触摸屏是威纶通的TK6070,FX3Uplc,英威腾变频器。这样也不要FX3U-485ADP-MB模块了。
如果是用MODBUS的话,通讯做起来很简单的,直接往通讯地址里写数值就可以了,如图所示。

楼主:
大师,那怎么知道伺服驱动器地址呢?Plc程序那边该怎么做程序呢?

网友C:
程序想简单就加一个FX3U-485ADP-MB,而不是用FX3U-485BD板;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师,那怎么知道伺服驱动器地址呢?Plc程序那边该怎么做程序呢?

伺服驱动器的地址手册上有,图中的 0118H 就是。
PLC的程序看手册,前提是要用FX3U-485ADP-MB模块

楼主:
感谢大师赐教

网友D:
刚好做过扭矩限制,B2,参考下吧,

我直接用HMI控制,懒得用PLC做,麻烦 反正你设置还是需要触摸屏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