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16):
各位老师,ABB变频器acs510可以带交流永磁同步电机吗?

网友A:
应该可以。绝大多数变频器都可以驱动同步电机,应该包括永磁同步电机。ABB的变频器也不应该例外吧。

网友B:
反正我知道,西门子驱动产品的变频器都能带同步电机,有个参数是选择异步电机还是同步电机的。ABB的变频器能不能带,要看看产品说明来确认。异步电机和同步电机的控制是有区别的,主要是启动状态,需要异步启动。除非有外力吧同步电机带起来。

网友C:
我以前见过国产日业的变频器带同步电动机,ABB应该也能带吧,也许ABB要多设几个参数。

网友D:
ACS510系列估计不行,具体可以打400电话问问。带同步电机需要有编码器反馈板,根据不同厂家电机有不同类型的反馈。用编码器的多点,有些是旋转变压器...

网友E:
回复 网友D:
不一定可以从电流波形得到转子位置

网友D:
回复 网友E:
你说的这种我还没见过,我接触的塑胶行业,数控行业和电梯控制用的同步电机都带反馈的。

网友B:
嗯,西门子的变频器,不需要编码器。只要电机类型确认是同步电机即可。有没有编码器,没有要求。

网友E:
回复 网友D:
你的控制要求高,我接触的是空调压缩机

网友F:
请注意是永磁,硬件结构差不多,软件不一样的!呵呵!

网友G:
应该可以的!把电机参数改为同步电机再自学习一下

网友D:
510系列是风机水泵型的,不支持同步电机控制。

网友B:
问题是,现在的风机和泵类也兴采用同步电机驱动了。为什么呢?因为同步电机的效率高。现在不是都兴节能减排吗?风机泵类本来就存在节能空间,把驱动再提高效率,就能用尽节能空间的裕量了哈。

网友D:
回复 网友B:
节能倒是大趋势,
看了一下510的手册,没见到设置电机类型的参数,自学习的参数也没有......
550的没用过不知道。800和880系列的肯定支持同步电机

网友B:
回复 网友D:
我特别注意到现在,用永磁同步电机的逐渐多起来了,而且在西门子的G120系列通用费变频器(包括风机泵类专用的变频器),都支持同步电机调速控制。ABB的变频器一直没用过,所以不太清楚。

网友H:
普通三相异步电机要淘汰了吗?Y系列还是好多啊

网友D:
回复 网友B:
现在确实用同步电机的多了,空压机,液压站都见过用。G120算是西门子新款的驱动。包括以前的M440也支持同步永磁电机....
很多国产的变频器也支持,硬件都差不多主要是里面软件控制和算法

网友B:
可是我到现在也没机会接触一个永磁同步电机控制的项目。只是关注了。唉...。

网友G:
我这边已经给别人改过好多永磁电机!节电率还不错的

网友I(2019-10-20):
可以带交流永磁同步电机,关键是调参数,基频这个参数一定要调好,保证不失步就成。

网友J(2020-12-25):
ACS510应该搞不定的,ACS550/580或许可以,楼主有应用案例可以讲讲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