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16):
各位大神,两线接近开关的两根线(棕色,兰色)怎样连接到海为plc的输入侧,plc的型号是C24S2R,请教!

网友A:
两线制接近开关相当于开关量的,你的PLC上com如果接24V,那么蓝线接0V,然后棕线接入PLC,反之,就反过来接

网友B:
2线接近开关接海为输入如下:
S/S端子接24V+,海为X端子接2线接近开关棕线,蓝线接24V-
S/S端子接24V-,海为X端子接2线接近开关蓝线,棕线接24V+

网友C:
请参考一下这个,图片,详细介绍

楼主:
是否S/S必须和24v短接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否S/S必须和24v短接
S/S你也可以与0V短接,输入点就需要+24V;

网友E:
S/S端是输入端的公共端,可以接正也可以接负,看一下大概的原理图

网友F:
S/S接正接负都是可以的
如果S/S接正,那么传感器棕色接I/O点,兰色接负
如果S/S接负,那么传感器棕色接正,兰色接I/O点

楼主:
但这种海为plc输入侧是漏型接法(如图),也可以象各位上面说的那样接两线开关吗

楼主:
而且用的是外接开关电源的24V,那么两线开关怎样和plc及开关电源连接啊

楼主:
回复 楼主: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