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16):
大神们:
   初次接触富士PLC,请问下NP1PS-117R这款PLC如何读取PLC程序,另外就是通信部分怎么写?请大神赐教!

网友A:
新建相同型号的项目,然后ONLINE……Project Control中选择Upload
如果没有密码的话就可以上载了,请注意,就算上载成功了,也不确保能顺利编译下载,需要写程序的人按规范编写。

至于通讯程序,你需要具体话你使用的通讯方式。

网友B(2021-08-31):
回复 网友A:
大神你好,我上载了np1ps 74r的程序。但是一编译就报错。能否帮忙给看看。因为程序执行中,发现设备动作步骤错误,想要更改一下。但是il语言看起来不方便,也没有注释,所以就想问下能否转换成梯形图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