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16):
先前说到,厨房LED灯没规律闪,后决定弄个替换,中秋日到货即安装上,目前效果还不错。
上边的是旧的(下同),依据原来的功率,电压,电流选的,客服还特意要原模块图片。

AC220接线,随机带了2个快捷卡

为与原灯口匹配,特送转接线

内部,明显线径小一号,新的集成在正面,旧的用个大功率

背面,新的简洁

使用情况,新的灯马上半亮,过零点几秒全亮,旧的要过零点几秒全亮,亮度难分上下。
价格柒元

楼主:
哦 忘说了,还是工程款,家装款五元,明显比较没有“安规电容”,图1左边黄色器件

网友A:
实话说几块钱的东西做工也就那样了。

网友B:
300mA对的上就问题不大;

网友C:
新的简化偷工减料了。

网友D:
对比下,不论新旧,用料都算地道,如果还包邮的话,良心价格

网友E:
我刚刚买的LED驱动器坏了,不过老板直接发一套新的过来(坏的他不要了,我也不知道到底是驱动器坏了还是LED发光单元坏)

网友F:
老的好,主要是用料实在点.

我买的新的LED感觉质量越来越差

楼主:
LED灯坏没坏,将其装在另一个好的电源上;
或拆开,观察LED有无异常,或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检查,好的LED会发出微光,表有正常显示

电源模块要匹配,要选用恒流电源,输出电压要合适,功率要合适
就像我这次选的,灯10W,最大电压30V
如果选第一个,电压低,灯可能暗
如果选第二个,可能功率不够,模块发热,着火?
如果选第四个,最低输出电压72V,灯可能烧掉,会着火?
第三个,指标合适,就是它了
选工程款工控人都知道

因为还有几个这样的LED灯,就选了买二送二套餐,折合7元一个
多掏4元得3个备件

网友G:
我家的卫生间的灯带上面的led小灯珠经常坏,换了好多次灯珠,后来索性换了灯带,现在好了!

网友H:
闪烁百分之九十是电解电容失容。散热条件和电容的耐压值是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H:
闪烁百分之九十是电解电容失容。散热条件和电容的耐压值是关键
100%是的,是那个呢,即便确定是哪一个,单买也不值表情,所以不修啦

网友I:
现在几块钱的驱动模块都是精简版的
产品质量真的是碰运气,有些可能一年半载就坏了,运气好的还是用过2 3年!
我家的照明全部改LED,都是驱动里面的电容出问题!

网友J:
回复 网友G:
换的什么样的灯带?家里卫生间的LED灯盘坏了,正在考虑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