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 系列结构化ST编程问题之模拟量模块问题请教

楼主(2019-09-16):
按照梯形图中的方式照搬过来做成FB,在主程序中调用后发现无法读取到数据,FB块在编译、调用中都正常,无报警。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三菱读模拟量值还需要这样操作么?
欧姆龙直接就是寄存器操作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何不食肉糜?

网友B:
恩,看错了。。。。

网友C:
虽说没仔细看为什么读不到。不过IF里面的指令如果启动条件和IF的条件一致你可以把里面指令的条件全改成TRUE就好了。

网友D:
您使用的主机和模拟量模块型号是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D:
FX3U-128MT、FX2N-2AD 在梯形图里面也是这个型号的主机和AD模块,是可以读的到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FX3U-128MT、FX2N-2AD 在梯形图里面也是这个型号的主机和AD模块,是可以读的到的
我个人认为你可以在主循环中编写读取FX2N-2AD的相关参数,来确认你的FB中的TO指令被执行了,我个人趋向于认为TO指令耗时过久,虽然看似正确执行了,实际并没有将数据写入外部IO模块中去.

网友E:
FX2N-AD模块采集到的模拟量转换的数字量在低8位BFM#0和BFM#1高4位,或者和FX3U-4AD-PT模块一样在BFM1 2 3 4,具体自己找手册,三菱官网只有英文版的
多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