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PLC ALM红灯常亮

楼主(2019-09-16):
谁我遇到类似的情况,IO模块与伺服通讯电缆拔掉后,IO模块就正常。

楼主:
外部输入,IO模块无响应。

楼主:
把与伺服通讯线拔了,IO模块就正常了

楼主:
设备背面还有两个模拟量模块,没有发现,USB借口松了,导致站好出错,PLC异常。问题解决了。

网友A:
全是日文呀..还是细节没有做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设备运输过程中导致通讯线脱落,非常尴尬。

网友B:
methatrlink通讯一般原因在插头松动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