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设置参数问题

楼主(2019-09-16):
外部设定怎么弄出来的。为什么我这上面没有,我想设定模拟量的分辨率和信号,怎么办???

网友A:
外部模块选好型分辨率是固定的,电流电压靠接线区别

网友B:
想设定模拟量的分辨率和信号?你用的PLC支持吗?
使用扩展?
先将PLC配置列出来,再谈设置好了

网友C:
用的PLC详细型号先讲清;

网友D:
首先不知道你的型号是多.我给你大概吧
CJ系列AD模块在IO表的模块设置里设量程和分辨率的(-V1结尾的AD模块分辨率可选4000/8000)
CP系列AD模块是在对应的输出通道里用指令给定量程的,可以参考CP1H操作手册第七章,分辨率都是固定的

网友E:
这个一看画面就知道是CP1E系列(CP1E-E还是CP1E-N不知道),
这个主要设定本体输入信号滤波时间、串口参数、高速计数器以及脉冲输出等等参数,这个电池是选件

网友B:
我估计楼主说的是自带模拟量的PLC

网友C:
看图楼主用的CP1E的,这个模拟量是要外接模块的,所以不在这设定;
CP1H-XA型的才自带模拟量;

网友F:
外接模拟量模块在程序一开始发送设定,设定数据参考模块说明。

网友G:
型号搞清楚就明白了

楼主:
谢谢各位,长知识了,刚开始自学,还不太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