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扩展单元与威纶通触摸屏地址问题,请教

楼主(2019-09-16):
信捷主单元为XDM-60T10-E,扩展单元为2个XD-16X16YT-E(扩展了16个输入16个输出),在PLC程序中,1#扩展单元的X0地址为X10000,X7地址为X10017.触摸屏是威纶通TK6071 IP,想监控PLC的X10000(扩展单元的X0),在触摸屏编程软件上写X10000,显示最大只到X77,请问下大师,要监控PLC的X10000,触摸屏上我要怎么做??感谢

网友A:
在PLC里面用M转换一下,触摸屏上显示M。手册也说明了只能到77

网友B:
跟这个有关系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跟这个有关系吧
果然有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十分感谢。我去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赞

楼主:
,帖子写错一个地方,模块#1的X7在程序中的地址是X10007.而帖子写成了X10017.

网友C:
大佬 请教个问题 个人的一台信捷plc的设备客户存储器好像坏了 设备能用就是我们自己生产的参数都没有了(以前都有 就这几天出现的这问题) 每次开机都得重新输入 不懂这个东西 网上查了一下说有可能电池没电了 自己拆开换了一块电池 没有解决 怀疑是存储器坏了 由于设备买的二手的找设备生产商很贵 让直接换新一套 这东西能不能修 十分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没遇到过这种问题。PLC存不住数据???不行就换PLC,把程序重新下载到新PLC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