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16):
手册上查不到相关资料,有大神提供资料和者耐心解释一下吗?
我不是需要英文的翻译,需要通俗的解释。。。小白都能明白的最好!谢谢了!

网友A:
你先把modbus RTU协议看看.
再说modbus tcp.
大概是transaction id,就是一个每次加1的数.
length长度是后面那些的字节数.
module id大概是从站地址.
function code就是功能号,1是读线圈(不详细了,自己看吧).还有3,4...
head coil number,线圈首地址,就是开始地址.
read points就是数量,读多少个.

网友B:
楼主应该先去熟悉Modbus RTU协议、再去熟悉Modbus TCP协议,那么这几个元素类型含义就明白了:
配置元素号1:为Modbus TCP传输标识,由客户端产生,可变、亦可不变;
配置元素号2:为Modbus TCP协议标识,固定为0000;
配置元素号3:为Modbus TCP字节长度,01、02、03、04、05、06功能码固定为0006;
配置元素号4:为Modbus TCP单元标识,可以理解为Modbus RTU协议中的从站站号,此协议标识一般由客户端产生;
配置元素号5:为Modbus TCP功能码,此不用多说;
配置元素号6:为寄存器(输入、线圈)起始地址
配置元素号7:为预读的寄存器(输入、线圈)个数

网友B:
配置元素号1:前面说过了,传输标识
配置元素号2:协议标识,Modbus TCP协议的话,固定为0000
配置元素号3:长度,不包括传输标识和协议标识的4个字节
配置元素号4:单元标识
配置元素号5:功能码
配置元素号6:字节计数
配置元素号7:数据

网友B:
举例说明:

客户端要读取服务器输入起始地址为0001的8路数字量输入状态

客户端发送:16 88 00 00 00 06 01 02 00 01 00 08
16 88:传输标识高低8位
00 00:协议标识高低8位
00 06:单元标识开始的所有字节计数
01:单元标识
02:功能码
00 01:预读的输入起始地址
00 08:预读的输入数量

当前服务器8路输入状态均为1
服务器返回:16 88 00 00 00 04 01 02 01 FF
16 88:传输标识高低8位
00 00:协议标识高低8位
00 04:单元标识开始的所有字节计数
01:单元标识
02:功能码
01:字节计数,8个位或者低于8个位组成1个字节
FF:输入位状态,换算为二进制即为11111111,表明当前输入状态全为1

网友B:
楼主最近不停的钻研通信啊!

网友C:
可以找本MODBUS TCP协议说明书看看。三菱的通讯协议支持功能还比较好用,关键是看懂通讯协议。

网友D:
刚刚看到一个modbus tcp和rtu的介绍,转给楼主看看
https://wenku.baidu.com/view/43b10bc26294dd88d0d26b8e.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刚刚看到一个modbus tcp和rtu的介绍,转给楼主看看
https://wenku.baidu.com/view/43b10bc26294dd88d0d26b8e.html

谢谢!有空时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最近不停的钻研通信啊!

再次谢谢版主,暂时没时间,等有时间再琢磨版主的回贴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