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17):
现在想要将数据记录在U盘或SD卡中,要求是,设备一周期结束后,记录当前的几十个参数的数据,设置了几次总是有点问题,有没有大佬做过可以分享一下,网上的大多是循环记录的,我想要一个触发变量来触发记录参数,不知道怎么做了

楼主:
有没有做过这个的帮个忙

网友A:
这个没做过,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B:
触发的我也不知道怎么做,最近做了一个也是循环的,然后用excel表格可以做成曲线图

网友C(2019-11-15):
回复 网友B:
你好想问一下,proface的触摸屏,西门子200plc,触摸屏没有SD卡,里面的里面的历史数据能修改吗,比如温度,压力这些

网友B:
回复 网友C:
什么修改?历史数据不是你设置的采样数据吗?要修改干嘛,根据你的设定的周期去采样记录啊

网友D(2019-12-23):
如果是smart系列的话,就不用考虑了,最多记录5个变量,需要外插U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