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17):
过节的时候,为了节能,就把机器关电。
昨天启动机器,有一台机器的松下伺服驱动器报警“13”,查手册得知13报警是主电源欠电压保护。
拿另外的备用驱动器过来接上线就没有报警。
再拿这报警的驱动器去别的机器确认是会继续报警。
这个有人遇到过不?高手们帮分析下!让我涨涨知识。

网友A:
本人的做法一般是先恢复一下出厂值,再不行就送修了,如果你有动手能力就自己修。

网友B:
这个代码一般是有故障了;需要维修;

楼主:
引用 YXBK 在 2019/9/17 11:06:32 发言【内容省略】可以说下怎么恢复出厂设置吗?我手上仅有这份资料,里面没有说到如何恢复出厂设置。<img onclick=openImageUrl("http://static.gkong.com/bbs/files//uploadImages14/e0f9f840751ad65a46fab044457e8e4600500200.jpg") src="http://filestools.gkong.com/thumbnail/1024/bbs/files//uploadImages14/e0f9f840751ad65a46fab044457e8e4600500200.jpg" alt="图#2.jpg"/><img onclick=openImageUrl("http://static.gkong.com/bbs/files//uploadImages14/128c5e560a34ad3d24876c5c7e1aad1200500200.jpg") src="http://filestools.gkong.com/thumbnail/1024/bbs/files//uploadImages14/128c5e560a34ad3d24876c5c7e1aad1200500200.jpg" alt="图#1.jpg"/>可以说下怎么恢复出厂设置吗?我手上仅有这份资料,里面没有说到如何恢复出厂设置。

楼主:
一般我们都买不到新的了,早就停产,稍微正规的二手的也买不到。都会送修,维修后的保修期是半年。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般我们都买不到新的了,早就停产,稍微正规的二手的也买不到。都会送修,维修后的保修期是半年。
半年算是长的了,一般都是三个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般我们都买不到新的了,早就停产,稍微正规的二手的也买不到。都会送修,维修后的保修期是半年。
半年算是长的了,一般都是三个月。
这个保修期和价格有关的。俺们据说是返厂维修 也不知道是否是真的。

网友A:
这应该是很老的伺服了,官网都没手册,我也没有

网友D:
电源LED灯亮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源LED灯亮了吗?
亮阿

网友D:
驱动器内部有个光耦坏了 或者取样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D:
驱动器内部有个光耦坏了 或者取样电阻
谢谢。不过我也处理不了。都是找供应商维修。

网友E:
     松下伺服驱动器报警13是欠压,一般都是很普通的故障,基本上百分百可以修复的,说明书和软件都有的,找找就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松下伺服驱动器报警13是欠压,一般都是很普通的故障,基本上百分百可以修复的,说明书和软件都有的,找找就有了。
这个还真的没有,你方便分享下吗?

网友F:
回复 楼主:
这个型号的说明书!用在绣花机上的吧?

楼主:
不是绣花机,是一个电子产品上的,
谢谢你的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