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 pro截屏问题

楼主(2019-09-17):
系统帮助的指令只能截一张图 后面的截图会把前面的覆盖 有大佬指点怎么不覆盖吗

网友A:
可以使用windows自带的截图工具,或者其他的截图工具,网上很多。也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意思是把项目下载到昆仑通态屏之后 在屏上面截图保存到u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