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转速的问题请教各位大神!

楼主(2019-09-17):
(无正文)

网友A:
3000/60/5*10=100MM/S
50/10*5*60=1500r/min
80/10*5*60=2400r/min

网友B:
电机运算后每转移动距离2mm;
电机额定转速50转/秒;
50mm/S、80mm/S折算后分别是25转/秒、40转/秒;
最大运行速度:50*2=0.1米/秒==比较较慢的速度;
当然这个伺服电机最高速度可以达到近6000转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机运算后每转移动距离2mm;
电机额定转速50转/秒;
50mm/S、80mm/S折算后分别是25转/秒、40转/秒;
最大运行速度:50*2=0.1米/秒==比较较慢的速度;
当然这个伺服电机最高速度可以达到近6000转
不可能6000转,伺服电机的额定转速才3000转

网友B:
回复 网友C:
你说不可能6000转,我给你三菱官方资料,看截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说不可能6000转,我给你三菱官方资料,看截图:
看清了,这是楼主题目,楼主上面说了,额定转速3000转。
你的额定转速5000转,这不是一个

网友D:
额定转速和最高转速是不同概念,是在不同工况下的运行的,最简单的例子,在张力控制模式下,如果你用直流电机,弱磁控制状态下,转速是可以比额定转速高

网友E:
3000P/R的伺服电机,允话短时超过额定转速150%;
长时间运行还是在额定转速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