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通讯时,每秒钟都接收数据,会影响寿命吗,会影响内存这些不?

楼主(2019-09-17):
每秒钟都接收数据会影响通讯模块的寿命吗?

网友A:
理论上应该会有影响

网友B:
通讯模块不就是干这个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讯模块不就是干这个的么?
我是用M8013这个指令发送数据,接收也是基本上秒接收,就不知道会不会对内存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应该会有影响
我是用M8013这个指令发送数据,接收也是基本上秒接收,就不知道会不会对内存有影响,寿命有测试过大概能用几年么

网友C:
如果是写入的EEPROM区,肯定是有影响的;
如果是RAM存贮,则不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D:
根本不用担心,放心用吧,更多时候是你的模块没坏,但你的生产线就到期升级换代了

网友E:
...看过一个程序0.01S发送好几条MODBUS命令.....读写都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应该会有影响
我是用M8013这个指令发送数据,接收也是基本上秒接收,就不知道会不会对内存有影响,寿命有测试过大概能用几年么

这个应该是可以放心使用的,估计到淘汰了也没问题,否则手册应该会有注明次数的。

网友B:
使用秒脉冲通讯,通讯时间算长的了
一般都循环通信,1秒可以走好几个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