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PLC 241PTO配置的问题,软限位设置的值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9-09-17):
请问一下,图中圈着的地方的软限位设置的值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如果发的脉冲数超过图中设定的就是超过限位报警这样??如果我把他改成1000那么是不是我最多只能发1000个脉冲这样??请教了

楼主:
施家的论坛这么冷清吗

网友A:
没用过,看着好像是你理解的。软件限位,可以设高限,高高限,低限,低低限,是不会动还是给出个报警就要看说明书了

网友A:
过了就停。。。

楼主:
回复 网友A:
要实践一下才知道

网友B:
就是软限位.你的位置超过那个数..就相当于碰到了对应的硬限位一样

网友A:
没有设备,只能说明书和帮助文件论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喔,那就是和我想了差不多了,,没有设备实践没办法

网友B:
回复 楼主:
没事的..这种东西即使之前不知道什么意思...
等真用的到时候一实验就有了

网友C:
伺服软限位 在你工艺允许范围内设置对应值。代替硬限位或防止硬限位失灵。档伺服运动到软限位点停止。报警输出。
比如你的伺服电机左右可移动范围在—10000至+10000 之间 ,工艺范围在—5000至+5000 你的软限位设置值 在—10000<设定值<—5000 上限位一样的设置。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D:
就是你理解的那个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伺服软限位 在你工艺允许范围内设置对应值。代替硬限位或防止硬限位失灵。档伺服运动到软限位点停止。报警输出。
比如你的伺服电机左右可移动范围在—10000至+10000 之间 ,工艺范围在—5000至+5000  你的软限位设置值 在—10000<设定值<—5000  上限位一样的设置。
希望对你有帮助。
明白了,感谢大家

网友E:
我就想知道楼主这个界面在哪找到的,软件上找了半天也没找到

楼主:
回复 网友E:
在设备配置树,然后选择脉冲就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