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L语句指令不熟,请各位大师教一下

楼主(2019-09-17):
这段怎么理解?

网友A:
sTL语句指令
希望对你有所理解

楼主:
能帮忙解说一下吗?或画一张梯形图。

网友B:
干嘛非要理解这个,梯形图就可以啦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段怎么理解?
将A M25.0
AN M11.0
移到 = M25.1上,你将得到与原来程序等效的STL,该STL可以转化为LAD。
STL:
LAD:

网友D:
这段程序可以直接转换为FBD,不能转换为梯形图。个人不喜欢语句表,可读性差,在线数据查看也不方便。

网友E:
你可以先将FP改成A或者AN,然后转换成LAD,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