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emescae bjd-1800

楼主(2019-09-17):
哪位师傅知道femescae bjd-1800 镀膜机的,有相关资料的能给我下吗,全局图也行,从未接触过此类机器,现在安装遇到了麻烦(找了很久,机器上没有找到接触器,也没有机械泵,高压电源的线路插头安装位置),特求全局图一张,麻烦看到的师傅有知道的,回复一下,

网友A:
找泵就根据管线走向找,控制元件肯定装电柜吧

楼主:
控制线基本没问题,就是几个泵的找不到插头的嘛,整个机器找完了愣是没有接触器,连短路器都没有,怀疑少东西,所以想要一张全局图

网友B:
我服务的单位有一台成都的镀膜机真空高压加热冷却都有数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