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17):
如果可以的话,怎么编呢?
三菱fx2n型plc中,步进指令选择性分支能否输出同一个plc的Y0.

网友A:
你表达的很模糊,不知道你想表达啥意思,你的让别人理解你的意图。
不如你画个流程图看看,

楼主:
我想是可以分别循环的,两路需汇合起来并返回初始状态s0,应该是这样吧。

网友B:
你说要表达分开控制还是用线路选择控制哪个步进实现控制要求?这样是可以的
还请继续阐述下。

楼主:
选择分支自动部分可单独循环运行。需与另一路合并。

网友C:
没有同时循环的说法,一个循环没结束是不可能去执行另一个循环的。就像就算你把两个按钮按下,但PLC的程序扫描顺序是从上至下,从左到右~~所以还有是先后导通之分的。。

网友D:
移贴:

chi1225:
SFC编程是可以双线圈的。只要保证它不会同时输出就行了。

goldage:
题目中的选择性分支这个描述先具体一下再讨论

楼主:
两路红绿灯,并行分支步进编程,每路是可以分别循环运行的,我昨天试了,每路各自循环运行。编程两路不合口汇合也可以,合口汇合也可以。

楼主:
选择性分支两路必须汇合。否则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