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18):
有没有哪位懂丹佛斯FC202参数设置的?
采用4-20mA控制

网友A:
要设置的参数还比较多,默认情况下就应该可以运行!
你接53#端子控制,需要调整的参数有 302 303 612 613 614 615 510
如果有37#端子,37号端子对20#端子必须要有24V电压
18#端子定义为启动,18#端子有24V电压的情况下,变频器就可以启动运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