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18):
大佬们帮我看看x后面z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图片

间接寻址,日系中也称为变址。

网友B:
日系传统的变址寄存器

网友C:
变址寄存器;
比如Z0=5,那么X0Z0就对应X5; D0Z0就对应D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