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18):
求教大佬,我想用以太网通讯将AB的PLC,变频器,触摸屏连接起来,硬件用网线连接之后,软件上怎么设置可以把变频器上的数据比如实时电流这个数据传送到触摸屏上?
希望各位大佬多多指教!

网友A:
是什么变频器,中间要经过PLC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AB的PLC和AB的变频器970系列和AB的触摸屏,三者通讯,要经过PLC

楼主:
回复 楼主:
750系列变频器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还要交换机,和变频器通讯AB的要在变频器上面加-以太网通讯卡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他有自带的以太网口。一台变频器有三个口,不需要加交换机就够用

网友C:
添加完变频器模块自动生成标签,但是电流不一定有,,输出频率一般会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