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小巧的单双向可控硅测试仪

楼主(2019-09-18):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自制的小巧的单双向可控硅测试仪。
原料:5 号电池盒一个,充电宝盒一个;两节5号电池;双刀双掷小钮子开关一个;3V/0.3A小电珠一个。上电路原理图。
它的工作过程是这样的:测单向可控硅:一、黑线夹可控硅的阴极K,红线夹可控硅的阳极A.双刀双掷开关拔在左测位置,此时为上正下负。这时用黄线碰触可控硅的控制极G.小电珠亮了。将黄线离开控制极,小灯仍维持亮,这说明可控硅是好的了。 二、测双向可控硅:把黑线夹在双向可控硅的阴极,(T1).  红线夹在双向可控硅的阳极,(T2).  先把双刀双掷开关拔向左边,然后用黄线碰触可控硅的控制极,这时小电珠亮了。把黄线离开控制极,小电珠仍然亮,这就对了。然后可控硅不动,把双刀双郑开关拔向右边,这时电路中是上负下正!改变了可控硅的供电极性!再用黄线去触双可控硅的控制极。如果小电珠又亮了,把黄线离开控制极小电珠仍亮。说明双向可控硅是好的。我们电术中,红为正,黑为负,黄为信号。上视频演示:

以下是两个外壳的组合:

其中:蓝色的是充电宝的外壳,黑色的是5号电池盒,我是因为手头有这两个外壳,只有电池盒元件无法安排,所以又套了一个充电宝外壳。大家可以根据自己手头的条件制作!也可以买一个3.7V一节的充电电池,配3.8V0.3A的小电珠就可以制作了。能尽量的缩小体积,一个外壳就够了。测试前,可以先短路一下阴极和阳极的线,如果灯能亮,说明有电,就可以对可控硅了。平时把阴极套起来,以防无意中相碰消耗电池!
 经过我实验,我测的双向可控硅是BTA41600B.41A/600V的。单向可控硅是KP800饼式可控硅。应该是800A1600V的。
另外是一个用发光二极管显示的,不过我认为比电珠废电:

这个电路,由于发光二极管的负载较轻,不能驱动可控硅!因此,用电阻R2代替电珠!两个发光管红绿颠倒着接好,串一个R1电阻680欧。取R2上导通后的压降!电池要用6 V的。测双向可控硅时,两次显示是一红一绿。但我觉得还是电珠的经济!用这个小仪器还可以测试发光二极管、通断、当小手电使用。就是把测阴极和阳极那二根线短路小电珠就会亮起。
 可控硅测试电路比较多,我认为做为维修,这就足够了,知道可控硅好坏就可以了,如果是生产用的,也有可控硅各种参数测试电路,电路稍复杂些!我很喜欢!开关的地方我有点没看太懂!设计也比较特殊!元件且比较普通!只是好几块表可能要求高一些。这里我就不发图了,因为有转载和广告嫌疑,如果有需要的可以发网页。在有些人眼里,我这发明应该是小学文化,不过总有需要的,方便!实用!谢谢大家参与!
 注:双刀双掷的开关,可以把对角的四个定引脚交叉焊好,中间的动端接电池。然后一组定端接入电路,另一端空着就可以了。

网友A(2020-09-14):
太棒了,我很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