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小施有个约】低压应用

楼主(2019-09-18):
自从干了工控以来 就与小施结下不解之缘(图片拍的少只是仅存的几张)
从目前来看施耐德的产品低压、伺服在我应用中还是比较多、比较受肯定的。
希望施耐德的产品越做越好!

网友A:
在所用的按钮中,最不接受的是楼上图中的按钮盖经常烂,特别是经常用的(比如加减速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按钮盖经常用 是会影响寿命。应该是手动干预的较多。自动层度上来了 就不用频繁去手动点击按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