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 CJ2M CPU33 不能创建结构体吗?

楼主(2019-09-18):
欧姆龙 CJ2M CPU33 不能创建结构体吗? IEC61131-3标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欧姆龙 CJ2M CPU33 不能创建结构体吗? IEC61131-3标准
在IEC61131-3标准中,结构体是一种数据类型,因此,你需要首先建立数据类型。
只有你建立了数据类型后,你才能声明结构体变量,这样你才能使用结构体。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