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18):
一台西门子200PLC(CPU226德国产),通电亮红灯,此时无法通讯,把开关打到STOP也没有反应。断电后,把开关打STOP处,通电正常,可以上传程序,但一下载程序,红灯就亮,通讯就断。反复都是如此。在STOP位置通电,正常,开关一打到RUN,红灯就亮。不知什么原因,请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A:
PLC开关打到stop状态,用编程电缆,编程软件,如果能连到PLC,读到程序,看PLC-信息。如果不行,硬件坏了

网友B:
新建个空白的程序下载到PLC内试下能否运行;

楼主:
在STOP位置正常时,看PLC信息没有异常,亮红灯后无法通讯看不了。我想换空白存储器看看

网友C:
建立个简单的启停 定时之类的程序下载看看。不行的话 换个新的

网友B:
下载个空程序可以正常运行,说明是你原来程序问题;
如果空的程序还如此,就你的CPU板有问题了;

网友D:
题外话,200PLC老早停产了,市面上的都是盗版的

网友E:
不会是编程软件的版本跟老的德国产200不兼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