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18):
刚接触AB的系统,想要给几个累计量增加趋势画面,动画做完以后发现获取不到数据,请大家帮我看看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
那个变量点有没有?建立或者连接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变量是正常显示的,就趋势图有问题

网友A:
趋势图做好变量不行吗?就是display trend_com不带参数.
你这做的是屏(me)还是se?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做的是SE,原来程序里做好的变量趋势画面都是正常的,就我准备增加的趋势画面没有数据(变量的示值也是正常的)

网友A:
画面里的trend控件双击详细的情况看一下.
或者把这画面发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把trend_com文件传上来了,麻烦版主帮我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检查了一下trend_com文件,不知道这个#1\data 代表什么意思

楼主:
找到问题在哪里了,做动画选择标签的时候直接选择左边的文件夹,不要选择右边的data标签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