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X Component 与PLC以太网通信设置问题

楼主(2019-09-18):
用MX Component 跟Q系列或5U,3U系列以太网通信, PLC这边需要选择协议或通讯方式及端口号吗?
也就是下面2个页面需要设置吗?请赐教!

网友A:
不需要,MX Component可以在不设置MC协议的情况下构建外部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MX Component可以在不设置MC协议的情况下构建外部连接。
谢谢cvlsam 版主!!!